请教一个平常不怎么注意的问题

楼主(2011-08-19):
请问我们在工业中长说的真有效值表一般都是依据那种方式做的为准!1:直接采用FFT算法计算出来的基波的值?还是需要基波的值在+3次谐波和后面的5次谐波?
2:直接采用均方根值的方式计算出来的值?
不知道福禄克仪表一边的真有效值仪表是采用的那种模式

网友A:
一般都是第2种。
福禄克仪表里,也有采用热有效值转换的,比如8505/8506。

楼主:
第二种的频率是怎么实现的?就是能不能自动是被50还是60Hz的频率?
我目前一个产品使用的是采用FFT的方式技术的基本电压。还有三次谐波和5次谐波,最多可以做到十几次的。并且测量的时候可以自动识别输入信号的频率,但是如果使用均方根值的方式的话不知道如确认输入频率,还是直接固定死输入的频率?

网友A:
第2种一般用转换IC,例如AD637,只要在一定范围内,无论输入什么电压、什么波形、什么频率,直接转换成有效值输出。
我手里有三个真有效值万用表,都是用的AD637做真有效值转换(Fluke289、HP34401、MetraHit 30M)。还有一个用了廉价的AD7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