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阶低通滤波器

楼主:
如图:

该电路图,输入通过C1、R3组成RC低通滤波电路,计算得截止频率为483Hz,
按如上图搭电路的时候,输入频率到500Hz左右的时候,输出衰减了0.707倍,这是正常的,
可是当我将输入频率调小到6Hz的时候输出信号也衰减了,不懂这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教

网友A(2011-08-19):
6Hz时衰减了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6Hz的时候开始衰减了,到3Hz的时候衰减到了输出的0.707

网友B:
电源是多少V?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源给的15V和5V都是这种现象,不是很懂,请指教,谢谢

网友C:
6Hz在电容上的容抗很大的

网友D:
你是用什么仪器测量的,普通万用表的话这么低的频率测不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以解释清楚点吗?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是用示波器看得波形,没有用万用表

网友D:
用示波器的话,用的是不是交流耦合呢?

网友E:
你输入的是不是正弦波?OP07是正负电源还是单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E:

输入的是正弦波,OP07用的是正负电源,请指教,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再用示波器看了下,原来用了交流档,改用直流档之后,小于6Hz的时候就没有衰减了。谢谢你了。我用示波器的交流档在1~6Hz的时候输入信号就衰减了,在输出信号自然就衰减了,换用直流档之后就没有衰减了。应该是交流耦合电容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