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C2430仿真器不能被电脑识别的问题!

楼主(2011-08-19):
最近在研究ZigBee,开发板用的是成都无线龙的CC2430.
  按照相关资料提示,CC2430仿真器和PC机通过USB连接时,会提示按装驱动程序(IAR已经装好了),但是在我的电脑上却没有提示,“设备管理器”中有个unknown device,但始终连接不上开发板(确认IAR相关选项设置正确),觉得是仿真器本身的问题,打开发现里面是C8051f320,其管脚电压正常,复位电路也正常,怀疑是f320里面的bootloader丢失了,但不知道如何验证?
  如果是bootloader丢失了,如何给其下载呢?

网友A:
驱动的问题吧

网友A:
要不就是仿真器坏了

网友B:
难道仿真器不能识别嘛

楼主:
回复 网友A:
驱动是在IAR按照目录下的,但是仅仅连接PC和仿真器,就不能发现新硬件,所以也无法安装驱动哦。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连接PC和仿真器时,电脑识别不出仿真器,未提示“发现新硬件”……

仿真器硬件部分未发现有明显的损坏之处,怀疑是内部的Bootloader丢了,但不知如何确认,您有什么好方法吗?

楼主:
大家还有什么高见嘛?请指出,谢谢。

网友C:
回复 楼主:

用的什么仿真器?有没有安装说明书?
安装驱动只识别一次新硬件,换台电脑试试看能不能识别新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