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零检测问题请教???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1-08-19):
我来把我这部分的原理图上传上来!!
稍等片刻

楼主:
这就是我的电路

楼主:
望高手们指教

网友A:
发脉冲的时候需要闭锁采样这个信号。

网友B:
6n139的电流传输比是多少?

楼主:
电流传输比是???
我只知道可以过20ma的电流

楼主:
需要闭锁采样这个信号
触发动作对这个有影响的嘛???

网友C:
观察中。什么事闭锁采样啊?

网友D:
可不可以先用变压器降压,然后通过低通滤波器除掉高频杂波,再使用你的过零检测电路,这样的话理论上是可行的。

网友E:
恩,要做低通滤波

网友F:
在光耦输入端加个小电容,

网友G:
竟然有做软启动的,可以让你们老板从我这里买方案:lol
还是回答下你的问题吧,采用带通滤波处理,把中心频率定在50hz.

楼主:
15楼的兄弟,我在60k电阻前加了个阻容吸收,1k电阻和0.1uf的cbb电容,这样可以了嘛???
15楼兄弟是什么地方的,近的话,我请你吃饭唼!!!!

网友:
请教下什么电路可以产生3次谐波

楼主:
用IGBT调,应该可以有3次谐波

楼主:
15楼的兄弟,什么时候上线给个信啊
谢啊

网友G:
15楼的兄弟,我在60k电阻前加了个阻容吸收,1k电阻和0.1uf的cbb电容,这样可以了嘛???
15楼兄弟是什么地方的,近的话,我请你吃饭唼!!!!
引用 楼主:

可不可以计算一下就知道了,列几个公式计算看看。
虽然能吸收一定的尖峰脉冲但是不能带来本质的改善。
我在之前已经讲了,带通滤波,把中心频率定在50HZ。

楼主:
好的
感谢!!
有机会请你吃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