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请教ADS8519的问题:输入端有3V电压

楼主(2011-08-19):
这个问题我昨天发在电测仪表区了,没人回,今天看见有IT专区,我再问一下:
我有个设计要用到支持+/-10V输入的16位AD,选用的TI的ADS8519,因为它Vdig支持3V,Vana接5V,没想到上电使能后,输入端有电压,3V左右!AD转换值用SPI读出是0x0A650H左右,AD值倒挺准,就是不清楚3V电压哪来的。TI的datasheet也很简单,我用过不少AD芯片,从没遇到这种事!
在输入端加上TI推荐的OPA132的电路,3V电压到是没了,但OPA132发热!
TI中国回了我封邮件,说3V是从VREF来的,也没说是不是正常!
我实在很想知道这倒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好复杂,不懂

楼主:
从datasheet中看好象VREF是会给输入端加上电压,这算什么呢?
如果这是正常的话,TI推荐的典型的驱动电路OPA132连上ADS8519时,3V电压全被OPA132吸收,造成OPA132发烫,这不像是正常的设计吧

网友B:
这个我也不是很懂 帮你顶起啊 希望版主或高手看见帮你解答吧

网友C:
如果上电时 A0IN 开关断开,ADS8519输入开路,则输入端为2.993V。 这时,ADC测量的是内部基准电压通过R3//25.67和R2的分压值.
如果A0IN开关闭合,则OPA132的输出取决于输入,如果输入为0,则OPA132可以驱动R1IN为0.
关于OPA132发烫,可能是其静态功耗比较高,在+/-15V时,大概有120mW,和之前的3V无关.

网友C:
补充,如果R1IN输入为0,则ADC的转换值和开路时不同, 由如下组合决定

ADS8519  (21.05 KB )

楼主:
从ADS8519到OPA132的电流有0.35mA,TI回邮件说这会造OPA132发热,怀疑我的OPA132不是正品,可我的OPA132是TI的样片呀,TI建议我重新申请样片。不过这十个OPA132的样片是两年前申请的,看上去很旧,每个脚都要用小刀刮干净才好上锡。
另:A0IN 开关断开OPA132正常,一点也不热,A0IN 开关闭合时OPA132才会发热,大概10秒后就烫手了,这时R1IN确实是0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