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个电路,对作者的解释不明白

楼主(2011-08-19):
这个是TI典型的MBUS电路的一部分。对图中红色圈中的部分的作用我的理解就是:调整总线电压,当负载变化时,保证运放输出稳定,从而保证总线电压稳定。对否?
而TI的解释“只有当总线电压恒定时才检测总线电流,此时负载的缓慢变化必将引起总线电压的调整。调整的起点是C15电容的充电状态,比较器 TLE2021检测总线电压变化,并由电流源晶体管Q2补偿直到电容C16上的电压达到C15一样的电平。当稳压器段的操作未处于调制状态时电阻上没有导通电流,选择合适的时间常数可使数据调制时负载的电压不会随总线电压变化
问题:
1、谁能帮俺讲讲红框部分电路的大体工作目的和原理。
2、红字部分没有理解。稳压器调整阶段,R208上怎么会没有电流?
3、选择合适的时间常数以什么为准?

谢谢啦

网友A:
没用过mbus,但从图上的电路看
1)比较器的正负分别检测R208两端的电压(相同的分压比),所以R208上只要持续流过电流,比较器同相端拉低,输出低电平,三极管T202趋向于导通,给总线提供更多的电流。
当然这个没有考虑C202和C204的滤波作用(你说的时间常数)。

2)TI说的是,未调整时没有电流。

3)时间常数:更像是一个PID环节。R210/C204是积分,C205/R212构成微分环节。让系统快速、平稳的达到稳定。这个的根据负载情况来调,经验参数比较足。 调不好输出相应会比较慢,或者震荡。

网友B:
红框内的电路理解起来不太难。难的是不知道这个MBUS是什么回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光说不练啊。呵呵
MBUS是个通信规约,类似485,目前四表集抄通信方式的一种。

可以的话麻烦ic921讲讲红框中的电路,当然越细越好。

呵呵

楼主:
这个电路自己搭建了一下进行实验,如果加红框中的电路,直接影响抄表,开始还正常,大概5分钟后,再抄收就出现误码、丢码。
我觉得还是改红框部分的阻容值设置的不对,谁能指点一下?

楼主(2011-09-29):
对mbus有研究的同仁,出现吧。阿门

网友C:
以前用过,忘了,呵呵

网友D:
1. 红框部分电路就是给J3-1输出提供恒流输出。类似电流环。减少误码。

2. 不是稳压,而是恒流。MBUS总线上如果没有负载、或者TX2没有信号输入,R208就没有电流。

3. 时间常数 T > 5 / f.  f为 TX2输入信号最低码率。

网友D:
提高恒流输出特性的简单方法(也许可减少误码):提高U1的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好想想,呵呵
现在有人说这部分电路不好用,我具体实验也不好用(几个电阻参数略微差异),不知道是否有人用该电路实现过想要的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谢xmar!
U1电压现在用的是15v,而ti给的典型电路中U1电压为18v,除了提高u1电压还有其他方法吗?比如改变其他电阻阻值是否可行?

网友E:
这个是TI典型的MBUS电路的一部分。对图中红色圈中的部分的作用我的理解就是:调整总线电压,当负载变化时,保证运放输出稳定,从而保证总线电压稳定。对否?
而TI的解释“只有当总线电压恒定时才检测总线电流,此时负载的缓慢变化必将引起总线电压的调整。调整的起点是C15电容的充电状态,比较器 TLE2021检测总线电压变化,并由电流源晶体管Q2补偿直到电容C16上的电压达到C15一样的电平。当稳压器段的操作未处于调制状态时电阻上没有导通电流,选择合适的时间常数可使数据调制时负载的电压不会随总线电压变化
...
引用 楼主:

C15
C16
Q2
哪儿跟哪儿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是摘抄别人论文上的原话,没有理解,特来求助的。

不知道您有何高见?

楼主:
回复 网友D:

xmar老师,我不是很懂您的第三个问题的解答:
1、T由谁决定,是R207、C202还是R211、C204?
2、我设置的串口波特率是2400,怎么计算f?
谢谢啊,我太菜了

楼主:
我的理解是三极管T202作为开关使用的,工作在截止和饱和状态间的转换,对不对?
如果是这样的话,当电路输出12.44v,300ma的电流时三极管的开关电路电阻配置受哪个几个影响?

楼主:
现在的问题:当负载300ma的时候通信是正常的,当300ma工作一段时间后,把负载调小5.65ma(通信表减少)时,通信不正常。而如果刚开始就是小负载工作通信还正常。
谁能帮俺解答啊,困扰很长时间了。推荐个TI的fae也行啊

网友D:
回22楼:"三极管T202作为开关使用的,工作在截止和饱和状态间的转换," —— 不对。恰恰相反T202工作在模拟、近乎直流的条件下工作。

回23楼:去掉C206.或从220n 减少到 1n。试一试。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xmar的回复。
的确,T202不是作为开关使用,我现在正在调R215让T202的VCE间电压达到4v-7v

C206不是调解波特率的吗?我实验一下。
万分感谢!!1

楼主:
去掉C206效果不是很明显,如果把输入电压调大,到是效果还可以。继续实验看看。

现在的问题是没有规律,大负载与最小负载时可以,去中间一个负载值又不正常。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