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啊,伤不起伤不起

楼主(2011-08-19):
今天走神把IC焊反了,三极管发威了,给手上烫了个泡!!!5V的电也伤不起啊~~

网友A:
终于找到同行了……我今天也被烫了……还毁了个18b20额的神呀

楼主:
我就试探性的摸了一下,就出泡了,比300度的烙铁还猛,敢问难道以后这个也要跟闻烙铁一样闻温度?

网友B:
楼主下次大概就不会伸手摸了。
见过电解电容“放**”吗?
这还是弱电,若是强电,更厉害。

网友C:
我一般凑近了,用手扇,鼻子闻,以识别各种糊味。记得中学学化学的时候这么教的。

网友D:
什么东西给的电哦,电流这么大?!

楼主:
等用手扇闻黄花菜都凉了,短路啊,波及其他器件,烧个管子还好换,别的烧了就不好查了

楼主:
当然是220整来的,电池总不会吧!dvd的

网友E:
LZ这种5V的还算好的,至少不会电死人。

网友F:
楼主,偶有一次把彩电行电路上的电容焊反了,结果两个电容在我眼前10cm处爆炸成一堆碎纸屑,电路板上只有两个光秃秃的引脚,外壳和底封都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其他惊心动魄的场景还多着了,你这5V上的都是小意思。

网友G:
经常的事情,现在都有点被吓傻了!

网友H:
呵呵,不错,路就是这么走出来的

网友I:
可能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吧,记的一次低电压电容接高电压,炸的什么都不见了,漫天下雪花啊,那个心都要蹦出来了

网友J:
当初俺调485通讯的时候,地没接好,上电芯片直接爆了,那个吓人啊。。。。。。

网友K:
幸灾乐祸下下!
楼主你老师没给你说过板子焊完应该先测整机电流?????

网友L:
曾经炸了个电源插头,直接炸成两截

网友M:
之前被烫多了 现在都是用手摸摸板子背面对应的位置 感受一下温度

网友N:
曾经直接剪电线直接爆炸的,把钳子炸出一个大口。

网友O:
用电要保持警惕。象楼主说的这种情况,实际上会在被汤前会闻到一种“特有”的气味的,此时如果你还不注意,中招也就只能怪自己了。

最后,这种情况不算电致伤。

网友P:
回复 网友K:
测整机电流。。。。啥意思?

网友Q:
我一般上点之前会测量一下电路的阻抗~~~~有明显短路的情况一下子就出来了

网友R:
烫烫更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