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万用表成色的辨认

楼主(2011-08-20):
各位大侠,
  小弟想买一个34401A万用表,便于个人研发用。处于资金考虑,因此准备淘个二手的。
  外面二手市场鱼龙混杂,又怕买到成色不好的。
  今天看了个,貌似比较新。仪器里面没有修理的痕迹,无灰尘,比较新,变压器上有少许灰尘。无表笔。开价4500.
   求各位大侠发表意见,有何辨别手段?十分感谢!

网友A:
34401A上面寿命最短的就是VFD了,有新的对比一下亮度即可。
东莞有一个叫“莫*进明”的骗子卖了一批34401A,是从某外企流水线ATE上面拆下来的,外观成色极新,但是VFD已经基本完蛋了。理论上ATE是可以关闭VFD,读数只走GPIB的,但是编程者为了让ATE不断跳动绿油油的数字,增加高科技感,是始终打开的。

网友B:
HP34401a的新VFD大约900元.
而且VFD老化,亮度减弱,但还是能正常使用的...

在38论坛, 8成新的34401A大约2800-3000左右...

楼主:
十分感谢楼上几位。经费有限,多谢指导。
BTW,  VFD指的是显示屏吧

网友A:
自己google去

楼主:
已经查到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