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的触电电压!

楼主(2011-08-20):
大家好,继电器一般会表明驱动电压.5v/12v/24v等,或是直流,或交流驱动,是驱动部分。而触发接触部分,一般会表明它的工作电压,和电流,如,250V交流/5A,或20V直流/50A等,这样是不是只是说它的工作功率能,如果我用它连接2000V/0.5A可以吗??????2000V是直流,电流是500ma!
我想问问,2000V的电压会烧掉触电吗?我在网上搜了下,有人说继电器的触电只有电流影响,只要电流不超过就行了,这种说法对吗??????

网友A:
不对,引起电火花可能烧坏继电器

网友B:
电流影响触点拉弧,电压影响触点见绝缘击穿。

楼主:
可以这样用吗?电压高,但是电流很低!

网友C:
如果你用于5KV的电压,1MA电流,你会发现继电器什么状态对电路都没有多大影响;

网友B:
可以这样用吗?电压高,但是电流很低!
引用 楼主:

电流电压分开来说,每边都有限制条件。不是说一个大另一个就一定小,这里不是算功率。

网友D:
以前用过  电压大一些  触点就粘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