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中GPIO 推挽方式与开漏方式

楼主(2011-08-20):
(无正文)

网友A:
推挽输出:可以输出高,低电平,连接数字器件;
开漏输出:输出端相当于三极管的集电极. 要得到高电平状态需要上拉电阻才行. 适合于做电流型的驱动,其吸收电流的能力相对强(一般20ma以内).

网友B:
长见识了

网友C:
这种概念性的问题,建议楼主自己搜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