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595输出低电平不是0而是0.4V

楼主(2011-08-20):
595和2803一起驱动点阵
595输出的低电平不是0,而是0.4V

导致点阵在不该亮的时候也亮了

电源电压是5.06V

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求大侠解答

网友A:
1.带了重负载,拉的。
2.输出在振荡。

网友B:
0.4V也亮?
高低电平也有个范围,不是0V才叫低电平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串12个595 其中有一个坏了 把坏的换了 输出电平就是0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0.4V也亮是因为 595的输出接的是2803 由2803驱动的点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