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AD转换问题

楼主(2011-08-20):
输入为0,采样值在 0 附近有波动(理想输出应为0),如何抗干扰,避免大的波动,请指教

网友A:
一般来说可以从硬件和软件两方面考虑:
硬件方面增加滤波处理,简单可用电容或滤波器;
软件方面可采用软滤波,如多次采样求平均值。

网友B:
恩 要在程序中一般做平均滤波的,我的是30次 二楼说的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