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原因会导致430外晶振失效呢(电路方面的)?

楼主(2011-08-20):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不考虑软件设置以及晶振损坏和焊接问题的话,
那么外部的辐射电磁场干扰,晶振的布局走线,覆铜的铺设都有可能导致外部晶振失效。

网友B:
原来是这样啊,我也学习了

网友C:
可能性太多了 说说故障 再分析

网友D:
学习了,这对于我们少出错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