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可以称重量的传感器?

楼主(2011-08-20):
有什么可以称重量的传感器?大概可以称200~2000克的

网友A:
最常用的桥式

网友B:
惠斯通?
引用 楼主:

压力或者拉力传感器,组成电桥的形式下,电桥会发生不平衡导致电压差,测量这个电压差就可以推出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