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数据接收时,高位错误

楼主(2011-08-20):
UART4接收,许多字节的高4位中的某些位出错,通常是最高位本来该是0的,收到的变成1了,这个通常什么原因导致?请教
比如对方发的0x2C,收成了0xAC

网友A:
配置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和PC连接通信没有问题,连接的那块板和PC也没有问题,他两连一块就有错误数据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A:
和PC连接通信没有问题,连接的那块板和PC也没有问题,他两连一块就有错误数据了
引用 楼主:

看不懂你在说什么,请说清楚些,我不会猜谜,:D

楼主:
回复 网友A:
A板:F107 + MAX3232,B板:232串口输出传感器数据
本打算B直接连在A板,使用F107的UART4接收数据的,可是接收的数据有部分字节的高位错误。A、B分别和PC测试正常,这样描述是否清楚

网友A:
回复 网友A:
A板:F107 + MAX3232,B板:232串口输出传感器数据
本打算B直接连在A板,使用F107的UART4接收数据的,可是接收的数据有部分字节的高位错误。A、B分别和PC测试正常,这样描述是否清楚 ...
引用 楼主:

一开始就这样描述不早就清楚了吗?  :dizzy:

估计问题出在两边的时钟频率偏差比较大,可以用示波器仔细看看,再微调一下波特率的配置参数。

网友B(2013-11-02):
用买来的无线模块也出现了数据错误、丢失的问题,用串口线是好的,这样有可能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