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头文件中extern位定义变量

楼主(2011-08-20):
union{
struct
{
uchar ready:1;
uchar guard:1;
uchar speak:1;
uchar shutup:1;
}bit;
uchar  byte;
}memory_addr;  //**标志
#define  memory_flag  memory_addr.byte
#define  ready_flag  memory_addr.bit.ready
#define  guard_flag  memory_addr.bit.guard
#define  speak_flag  memory_addr.bit.speak
#define  shutup_flag  memory_addr.bit.shutup

如上是我在C文件中的定义,在头文件中如何作extern输出。。。网上找了N久也没发现类似例子,特来21IC求教

网友A:
你要extern哪个变量?

网友B:
//-------------common.h----------------------------------------------------------------
#define              KeySingle            sysflag.bit0
#define              KeyContinue          sysflag.bit1
#define              SetOneClick          sysflag.bit2
#define              WriteEeprom          sysflag.bit3
#define              ErrRoomSensor        sysflag.bit4
#define              CoolDelayEnd         sysflag.bit5
#define              CoolLedFlash         sysflag.bit6
#define              McuPowerOn           sysflag.bit7
//*****************************************************************************
typedef              struct               BYTE_BIT
{
uchar                bit0:1;
uchar                bit1:1;
uchar                bit2:1;
uchar                bit3:1;
uchar                bit4:1;
uchar                bit5:1;
uchar                bit6:1;
uchar                bit7:1;
}BYTEBIT;
//-----------------------main.c------------------------------------------------------
BYTEBIT              sysflag;
//----------------------measure.c------------------------------------------------------
extern               BYTEBIT              sysflag;
看明白了怎么用吗?

网友C:
memory_addr.byte

这个用法是错的,memory_addr不是实体,应该先定义一个实体
extern memory_addr mem_add;
#define  memory_flag  mem_add.byte
“memory_addr mem_add; ” 放到一个c文件里,需要用的其他c文件包含此头文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