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控制双向可控硅问题

楼主(2011-08-20):
大家好,下图是用P781控制st的t405q600双向可控硅,没看懂这个电路不知道这个工作在第几象限,特别是光耦的输出端没看懂,大家帮帮忙啊,谢谢了

楼主:
这个光耦是普通的光耦,主要没看懂光耦的第四脚为什么接到那,,可以接到220V上吗,怎么接呐

网友A:
光耦导通了,可控硅回导通吗?接到220V应该可以,我看到有人这么用过

网友B:
此图着实混乱。
NET5相对于NET6是正,所以三支晶闸管门极都是负触发。但三支晶闸管A2电源电压从哪里来,图中没有表示。

楼主:
电源是220V,驱动电机用的,
一般双向可控硅都是用类似moc3041这类的双向可控硅光耦吗?

楼主:
光耦的第四脚加限流电阻后接到220V上,电机不转

一般双向可控硅都是用类似moc3041这类的双向可控硅光耦吗???

网友C(2011-11-16):
这个电路有点奇怪,不知楼主研究出来没有

网友D:
电路不奇怪,关键是这些网络名字,我就看不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