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其他IO可以加上拉吗?

楼主(2011-08-20):
现在在做一个等精度频率计。 在51控制74LS74的CLR 和D端的时候 D端上不去3V 能不能加个上拉啊?

网友A:
一般P0口需要加上拉,其他IO内部已经有了。74LS74很容易驱动的吧。

网友B:
关于这个问题 请搜索本版快的精华贴

网友C:
当做可以外加上拉R

网友D:
看具体型号,有的有内置。顺便接分。:P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我电路哪里有问题  我再仔细检查一遍

网友E:
可以加上拉电阻的

网友F:
可以加上拉,不过会引起强上拉。

网友:
51单片机P0口有上拉电阻别的没有

网友G:
完全可以另外加上拉电阻的

网友H:
以前用51驱动点阵的时候给p2口加过上拉,没有出现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