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教,I2C不稳定啊

楼主(2011-08-20):
最近在调A/D转换器ADS1100,其通信是用I2C的,单片机用C8051F360,内部有I2C总线。两个能成功通信,但是不稳定。程序主要是每隔0.5S连续进行四次 ADS1100采样转换单片机读数据。我让单片机一直运行,也就是一直在做上面说的事情,会碰到单片机读出来的数据不对,并且不会纠正过来,只能复位才能重新恢复正常。用示波器观察I2C的时钟线,在不正常的时候是有时钟的,但时钟也是不正常的。而且这种情况是不可重复性随机出现的。另外,C8051F360的I2C的时钟是由定时器溢出产生的。大神帮忙分析分析是什么原因哈?
PS:说错了C8051F360是SMBUS总线不是I2C

网友A:
前排一起听课、、、

网友B(2020-03-26):
一般这种情况,是I2C总线的读写顺序错误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