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开发板,电源部分需要考虑什么

楼主(2011-08-20):
比如电压设计成多大,电流需要多大,整个板子的功率该怎么计算?

其实很纳闷,比如微机电源本来能提供5V电源直接,但是好多开发板为啥还非得弄个12v然后再转成5v

网友A:
你把USB标准拿来翻一下就知道USB不是5V的了。在低端的产品里,不要怀疑有多余的东西,设计的人比你还精——省成本少个电阻都算数。

开发板电源要看你上面有啥供电要求,单供数字系统无所谓,但是如果有模拟部分,比如AD、DA、RF、步进电机之类就要特别小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