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模拟产品-信号链] 设计一个开发板,电源部分需要考虑什么

楼主(2011-08-20):
比如电压设计成多大,电流需要多大,整个板子的功率该怎么计算?

其实很纳闷,比如微机电源本来能提供5V电源直接,但是好多开发板为啥还非得弄个12v然后再转成5v

网友A:
必须得一个芯片一个芯片的计算

网友B:
不需要转啊,比如你直接可以用微机电源的5V供电啊,但是,滤波啊啥的,是必须做的

网友C:
楼上说的太对了,你还是得需要计算一下功率的,这样你选电源芯片的时候选多大的合适,你心里才会有数

网友D:
1、为什么开发板需要用到12V转5V?
实际上,12V的电源用到的更多,很多地方都是12V的接口,为了你使用方便,所以都用12V。另,微机上也有12V。
2、电压设计成多大,电流需要多大,整个板子的功率该怎么计算?
整版的电源设计是比较复杂的。你要考虑整板的电源需求,例如电压,电流,纹波要求等等。功耗一般要求有20%以上的裕量,以免在温度过高时候烧毁。

网友E:
同意5喽

网友F:
1.  根据选用器件计算出单板所需的各路电源所需要的功耗;
2.  为保证高低温下的工作,通常需要预留一下余量,一般要预留20%以上。
3.  选定是DC-DC还是LDO,原则是电流大的使用DC-DC,电流小的选用LDO; 性能要求高的使用LDO,性能要求低的选用DC-DC;
4. 使用LDO时,除了考虑输入能力外,还需要注意它的最小压差要求,是否能满足你的要求。设计是尽量减小压差设计,以提高LDO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