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工作占空比

楼主(2011-08-20):
比如我要设计一个30V输入,15V输出的buck 电源,可算出占空比D=50%;设计的参考电压为1.5V。

开始的时候,VOUT逐渐上升为15V,而同时Vfb也开始上升为1.5V,在这个过程中,V1=Verror*(1/RC)*(1/S),显然,在VOUT到达15V的时候,V1的大少与占空比D有直接关系。

假如与V1作比较的锯齿波幅值为4V,那么就要求输出在15V的时候,Verror积分过程使V1=2V.

但怎么控制这个过程呢?书上介绍的补偿好像都不考虑这个问题,设计开发电源有静态占空比的说法吗?

网友A:
很不错的问题,只是我也是半桶水,只会看,不会解。
          对于楼主的:比如我要设计一个30V输入,15V输出的buck 电源,可算出占空比D=50%,该结论要满足,需要要求该开关电源工作于连续模式。

网友B:
静态工作点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提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设计过程中,怎么设计静态工作点呢?有谁指点一下。
还是无需涉及这个考虑,在设计补偿的时候,考虑的其他指标已经满足了这个要点?

网友C:
实在不明白楼主想表达什么,贴出来的图也和开关电源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就是个积分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C:

maychang 的关注就是动力,我重新贴上图。

Verror=1.5V-Vfb,这个误差电压积分。积分出来的输出量V1理论上要求为三角波VC幅值的一半才有驱动MOS管方波占空比为50%。误差放大器设计的时候是否要会考虑:VOUT达到15V的时候,放大器输出恰好是2V。

网友D:
环路中如果有积分环节,系统会自动调整,积分可以消除稳态误差,最终自然会稳在2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