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指导下流水线设计乘法器吧=_=

楼主(2011-08-20):
谁能告诉我流水线设计方法的具体思路?
比如我设计一个4位*4位的乘法器,如果设置a,b寄存器为16位,输出寄存器为32位,每个时钟周期输入两个4(a,b)位的数字然后储存在a[3:0],b[3:0]里if(breg[i-1]) yout_r[7:0]<=yout_r[7:0]+areg;       areg<=areg<<1;再经过这个运算算出结果然后存在输出寄存器的[7:0]里。
下个周期里再输入两个四位数字存在a[7:4],b[7:4]里  然后输出存在输出寄存器[15:8]里...
这样是不是流水线处理方法啊?

网友A:
我仅仅知道乘法就是加法的移位累加,累加就要考虑进位问题,有进位问题就不能拆成各不相同的步骤去做流水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