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失调电压测量,输出出现饱和

楼主(2011-08-20):
测量运放失调电压时,出现图2现象。怀疑是运放出现自激,但改变Rf阻值也出现这种情况,Rf取过100欧,1k,10k.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的确奇怪

网友B:
OP-37不适合此种用途,改用OP-07比较好。
另外,后级运放应该加上本级负反馈,并且限制该级带宽,否则仍旧很容易产生振荡。

网友C:
辅助OP如何供的电?

网友D:
辅助运放换成OP27,试一下,把中间的分压网络接个负电源,把运放的输出拉到1.4V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