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电阻

楼主(2011-08-20):
请问功率电阻有些什么作用?

正在做L297_L298的驱动电路,涉及到了功率电阻,但不是很清楚。

谢谢了。

网友A:
电阻是要消耗功率的,然后转成热,电阻必须能够承受,所以要足够功率的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就是说,功率电阻的作用是把某一路中太大的电流转换成热能消耗掉,对么?

网友A:
可不能这么讲,电阻在电路中是有其专门的作用的,在大电流场合应用的电阻是不得不消耗较大功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可以这么认为么:功率电阻和普通电阻的作用是一样的,只是它适合工作在电流较大的电路中?

网友B:
功率电阻一般工作于大电流电路场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说普通电阻受不了的情况下就用功率电阻吧。

网友C:
的确,功率电阻就是功率大的电阻,是电路中不得不用的。
功率=电压×电流,在电流比较大的场合下,例如检测较大的电流,电压还不能太低,比如L297要求1V,那么2A的电流就有2W功率,为了留有余量还必须取更大一些的电阻。普通的小电阻是1/16W或者1/8W的为多,用在此处就烧坏了。

楼主:
十分感谢各位!
:)

网友D:
电阻的作用首先是在不同场合满足欧姆定律,若某场合电流大,就需要功率电阻

网友E:
要注意温度!

网友F:
功率电阻是用来承受电路中的大电流的,若是用一般的电阻,由于流过电阻的电流比较大,容易烧坏电阻,故而使用公率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