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50块的芯片就这样爆炸:

楼主(2011-08-20):
今天做实验时,先是测试一个电路,它是正负15V供电的,然后,做完了!关了电源!一段时间后,又开始做另一个实验,我就把线接好,然后,很娴熟的打开电源,谁知道,就在我上电的一瞬间,当我还在想象出来的是什么波形的时候,就听见“啪”的一声,这时我的手还没有离开电源的按钮,就很果断地又赶紧把电源关了,把我吓死了,当时并没有像到芯片爆炸了,当我低下头看电路板时,看到,芯片上有个洞,这才意识到原来是芯片爆炸了,然后,我想:噢,我的运放是正负5V供电,然后,刚才我做实验用的是正负15V供电,但是,这么快都烧了!俺实验室里的人好多在午休,也没有人知道怎么回事,我也没有敢跟他们说,我把芯片给烧了!:$ ,把我吓得都不敢做实验了!

网友A:
上电前检查
爆炸了再申请就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真的忘了那个电源的电压了,哎,但是,这个是买的,不过幸好买了2个!

网友B:
炸电容的动静更大,特别是大容量高压电容和钽电容。

网友C:
电容确实动静大。。。

网友D:
哈哈,电解电容爆炸的时候都是嘭的一生,铝壳往天上冲老高了,然后油浸纸成絮状漫天漂的都是

网友E:
所以要用固定电压输出的电源模块。不带旋钮不带按钮的。避免任何可能的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B:
要是让我碰到炸电容,估计以后不再想做模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看来是见的不少啊!

网友A:
网上找到一张钽电容爆炸的图
我们实验室上次炸了一个TO-220的MOS管 那一瞬间就好像220VAC短路那样

网友F:
大功率开关管和电容更可怕   呵呵  仔细啊

网友G:
单片机炸过一回,也是5V接成9V的电源了.

网友H:
难道现在大部分的芯片内部都没有过压保护吗

网友I:
做实验的电源,可以用恒压恒流电源,也叫实验电源或维修电源。

网友J:
哈哈,电解电容爆炸的时候都是嘭的一生,铝壳往天上冲老高了,然后油浸纸成絮状漫天漂的都是
引用 网友D:
哇  天女散花

网友K:
我曾经短路过一个to-220的MOS管,60V电压加上去,瞬间一蓝色闪光,一阵黑烟,挺漂亮的,哈哈

网友L:
呵呵 。。。太有才了 。。  以后要小心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照相机等着拍!;P

网友M:
我以前做plc接线,低压开关什么,拆线的时候,忘记关掉电源了,220v碰到零线:victory:,暴了一声,火花就在我眼前啊,500安吧,分闸开关都断掉了,哥没反应过来,但是把旁边人吓了:D。还好工厂比较大,电流影响不到,要不然全厂断电,哥就悲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M:
;P

网友N:
单片机炸过一回,也是5V接成9V的电源了.
引用 网友G:
不会吧,电压接高了还会炸?见过烧掉的

网友O:
用锡丝(0.9mm)给电容放电,锡丝突然汽化了

楼主:
回复 网友N:
:L

网友P:
咋一看标题,还以为楼主爆了50个芯片。

网友Q:
见过好多小的爆炸,,上个礼拜同事拿带电的排线往stm32上一插,,直接冒烟了,,还有小的响声~~

楼主:
俺是个小女生,本来就胆小,现在又遇见这芯片爆炸,吓的俺都不敢开电源做实验了!

网友:
还没炸过东西,真想见见……

网友R:
前阵子我给一个板子上电,当时一个钽电容爆炸了还直接烧起来,还好元件面是朝外的,靠近钽电容的一卷焊锡丝的最外层被烧断了好几根,当时真的吓傻了我~

楼主:
不幸的是,我给俺老师说了这件事,俺老师说:以后注意点啊,一个芯片好几十块呢!等她要走的时候,又给俺说:再说了,烧了,要是对你再造成什么伤害就更严重了,以后小心点啊!

网友S:
钽电容被淘汰是趋势,要么就新技术保证钽电容不着火

铝电解只是爆开,至少不会造成火灾

网友T:
值得借鉴,以后做实验确实要注意容易被忽视的地方!从今起务必会提高警惕!

网友U:
上学时,亲手炸过2200UF,的电容,,,,那场景,,,,,,

网友:
呵呵呵放礼花弹捏

网友V:
别怕别怕,继续试验......
我炸过N回了.就在前天修一个电源400V33微法容炸了,好帅了.
不过我是你我也不敢了,50元啊,炸了就冤了...

网友W:
回复 网友A:
我前几天出现过这样的场景,太恐怖了,还好当时我的电路板是朝下方的。

网友X:
下次记得带安全帽

网友Y:
这个图片太给力了

网友Z:
钽电容被淘汰是趋势,要么就新技术保证钽电容不着火

铝电解只是爆开,至少不会造成火灾
引用 网友S:

好像新技术已经解决了吧

网友AA:
真能干,别人都在午休,你还在干活,选你做劳模。发51劳动奖章。
不说是对的,不然会若来一顿骂。

网友AB:
一次,测量共模电感输出,不慎短路,大爆炸电闪雷鸣,其他人抱头鼠窜,自己发呆半分钟,破相了?照镜子,毫发无伤,后怕,遂每人配太阳镜一副。

网友AC:
贴片电容炸过,声音很大,都烧焦了!

网友AD:
做实验的电源,可以用恒压恒流电源,也叫实验电源或维修电源。
引用 网友I:

同意,不用这种电源上电直接挂了,找问题都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