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8K解调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8-20):
在红外发送和接收中, 为了提高抗干扰, 发送要用38K调制, 这个具体是什么意思, 是说发送的编码的频率是38K吗?

网友A:
这是载波的频率,用来对抗自然环境的干扰。

楼主:
应该如何实现? 把38K与编码怎么处理才算调制?

网友A:
用基带信号去调制38KHz的载波,比如用基带信号控制38KHz振荡器的输出通断就是调制过程。

楼主:
谢谢chunyang, 我现在主要是不理解调制的意思, 再用这个解释我还是不理解, 具体到红外发射上, 是不是把38K和编码用与门合到一起再输出就可以了?

网友A:
用与门是可以的,你想想其工作过程就能理解调制的含义了。

楼主:
谢谢啊, 谢谢chunyang的耐心

网友B:
我用的是74HCT00 TX与38K

网友C:
调制基本上就是载波和信号执行或运算。
解调就反过了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