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GA模拟iic从机

楼主(2011-08-20):
最近需要做一个使用FPGA实现IIC从机,可写出来的程序在接收数据模式下10个数中大部分都回接收出错,而利用IIC向外发时,却控制不了SDA总线,急死人了,
  SDA的赋值我用的是assign SDA=IIC_SDA_OUT_FLAH?IIC_SDA:1‘bz,
调试了两天了都没进展,急死人啊,
还往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你注意,IIC那个接口,是OC门,不是三态门,你这样写是错的

IOBUF  IOBUF_inst (
.O(SDA_in), // Buffer output
.IO(SDA), // Buffer inout port (connect directly to top-level port)
.I(1'b0), // Buffer input
.T(IIC_SDA) // 3-state enable input, high=input, low=output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只测试IIC接收数据,可接受到的数据很少接受正确,我的IIC程序框架大致如附件,IIC只判断读写有时都判断不出来。
  真不好弄了

网友B:
注意一下,硬件上,IIC的线需要上拉的

楼主:
哪位高手有没有参考示例,学习学习一下嘛

网友B:
IIC啊,遍地都是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说的容易

网友A:
IIC的代码很多,自己写也不是太麻烦,你去网上搜索一下
关键是要对IIC的信号进行超采样,IIC的SCK不能当做clock,要作为数据的标志位使用。

网友C:
网上有好多可以参考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就是吧IIC的SCL做采样时钟了,结果计数器出错了哦,现在正在修改

网友C:
看了二楼的回复 需要注意的还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