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 Toolset的安装问题

楼主(2011-08-20):
Tools, ST, se, AC, pc
今天安装ST Toolset,出现如下问题。换了两台PC都这样,该如何解决?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我在 winxp 上安装没有问题。LZ用什么系统?

楼主:
也是XP系统。

楼主:
昨天借了一个同事的机器安装了一下,安装时把所有除键盘和鼠标的设备都拔了,还是出现如上问题,真是见鬼了。
ST的编译器兼容性这么差吗?

网友B:
1)LZ的XP系统是什么版本的?我的是XP SP3
2)请以管理员权限登陆

楼主:
1)、我的是XP SP2
2)、一直就是以管理员登录的。

网友A:
LZ把语言设置改成英语,试试

网友C:
那是因为你系统丢失相应的文件,你找一台有这些文件的电脑,将缺失的文件copy至system32文件即可安装!

网友C:
如有需要我可以将这些文件发给你

网友D:
没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E:
我也遇到这样的现象了,试了好几次都不行,最后把360和杀毒软件关了再装,一切OK,大家可以试下

网友F:
回复 网友E:
你倒是提醒我了,说不定还真是杀毒软件的问题

网友G(2011-12-02):
谢谢,我这边用的win7旗舰版,也是出现错误提示,看了这里的帖子之后,全掉360,安装通过,再次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