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管工作时产生的奇怪波形,求解

楼主(2011-08-21):
按图所接的BUCK电路,测得芯片1、2两端即芯片内置的开关管,在输入电压超过7V时会产生如下波形

       可以看到开关管由截止转为导通的某段时间内,波形明显产生了振荡,以上波形在带负载为100欧时测得的波形。
      请问大家在什么情况下会发生这种情况?输入电压小于7V则波形正常看不到振荡。在此先谢谢21IC各位热心的网友和前辈。

网友A:
貌似图片挂了。

楼主:
请问要怎么上传图片?,网络图片输入地址后,JPG格式的怎么显示不出来呢?

网友B:
应该是正常现象,量过这些芯片的波形,都是这样

网友C:
这样的阻尼振荡波形是正常现像,必定会发生的。

网友D:
这波形太正常了

网友E:
输入升高时,进入DCM了

楼主:
也就是说只有在不连续导电的时候,在分布参数的影响下会出现该波形?那么在电感两端并上RC吸收电路是否可以抑制该阻尼振荡呢,是否有这个必要?还请大家继续赐教。

网友C:
“也就是说只有在不连续导电的时候,在分布参数的影响下会出现该波形?”
是的。

“那么在电感两端并上RC吸收电路是否可以抑制该阻尼振荡呢,是否有这个必要?”
没有必要。任何抑制该阻尼振荡的电路,都需要消耗功率,而且增加电路的复杂程度。如果讨厌这样的阻尼振荡,尽量避免工作在电流不连续模式就是了。

网友D:
没必要加吸收,因为这是DCM模式下的正常工作波形
你要想看不到这个波形的话就加大电感使其工作在CCM模式就行了

楼主:
讨厌谈不上,呵呵。只是对开关电源接触的比较少,对这种波形比较敏感。在轻载模式频率一定的条件下,要工作在连续模式,计算出的临界电感一般都比较大。谢谢大家,尤其是maychang前辈!

网友F:
这才是开关电源

网友G:
应该是正常现象,量过这些芯片的波形,都是这样
引用 网友B:

我也看过,一样的

网友H:
这不算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