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法测土壤湿度的实验,“怎生异象”?谁来解释下

楼主(2011-08-21):
我本来想用电阻法测湿度,可是粗略的做了个实验,现象如下:

我将万用表调到2M电阻档
表笔间距2CM,插到花盆
初始值400K迅速跌到200K,10分钟
一直插着,从上午7点到下午5点,这时的阻值是10K。

为什么阻值是下降的?

换一花盆重新来,
200K档,表笔间距2CM,插到花盆里,
测得电阻60K,阻值还是逐渐下降的,在表笔处浇点水,阻值明显快速下降,“稳定”在30K左右,接着还是逐渐下降,30分钟后,到了8K左右.......

花盆湿度变化应该不大,阻值变化也不该太大
就算变,也该变大.

是否和水电解有关系?表笔插着,周围的湿气被表笔的电流电解??
9V电池的万用表应该不会电解水吧。

到底电阻法测湿度该如何实现呢?

有谁做过土壤湿度检测?推荐一款湿度传感器。

楼主:
刚发的帖子,还没人回复呢?
怎么成结贴了?
版主帮忙打开

网友A:
听着象是测量地层的含水饱和度。这么弄太复杂了,不是一个外行人(相对于地球物理测井专业)来说。

还是找一个现成的土壤湿度传感器,它可能会把测量值和湿度值之前建立起线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