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桥逆变

楼主(2011-08-21):
我用两8038产生正弦和三角波   然后通过比较和延时电路得出SPWM   请问我怎么调节SPWM的频率和占空比啊     一般用多少频率的正弦和多少频率的三角波能得出50HZ的SPWM    是不是正弦稳定在50HZ  然后出来的SPWM就是50HZ的  占空比只和三角波的频率有关?   我是菜鸟级别  最近心血来潮想做个逆变电源 呵呵 第一次发帖不懂怎么传图...希望各位大大看得懂哈

网友A:
SPWM波的频率就是三角波的频率,SPWM的占空比由逆变的工频正弦与三角波比较而得。
SPWM波占空比与三角波频率无关。
建议先把正弦与三角比较而产生的波形看懂,这一关是一定要过的。

网友B:
看书 看书

楼主:
嗯  谢谢maychang老师  现在我用8038做了两信号发生模块  正弦的是50HZ  峰峰是5V  如果我想调SPWM波形的占空比得调哪一些?也就是说SPWM的占空比和哪一些因素有关?麻烦maychang老师说下,因为我就读三流学校 暑期图书馆都没开 老师也没几个 所以问题有点繁琐:)

网友A:
SPWM的占空比不宜调整,因为该信号占空比决定了逆变输出的幅度。
如果需要调整逆变后工频输出幅度,应调整三角波幅度。

网友A:
学校图书馆不开,到技术交流版面,老tyw发的“新年大书包”里面下载“逆变专辑”,共三本书,够你看一阵的。三本书中有两本作者是刘凤君,这是电源界老前辈,干了一辈子逆变。
https://bbs.21ic.com/icview-21644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