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244如何提高总线驱动

楼主(2011-08-21):
都说244可以对数字总线信号提高驱动能力,而244内部就一个3态们!
是不是就是通过3态们对总线的电流或电压进行了放大吗,哪位大侠知道提高驱动力内部电路原理?

网友A:
三态门能提高驱动能力?看上去这种理解很不对。

网友B:
数字信号经过长线传输会出现EMI问题,隔一段后驱动可以对信号整形。另外如果用51的话,端口驱动能力确实也不够,可以用244来提高驱动电流。

网友C:
51IO口驱动能力很弱,一般才几个MA!可以用244来提高下驱动能力。

网友D:
现在的51大多是20ma了,有的还达到40ma。

楼主:
关键244内部的3态们是如何提高驱动力的?

网友E:
可以理解为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