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128(L)使用16Mhz外部有源晶振,出现异常!

楼主(2011-08-21):
各位好!我们有一款产品采用ATmega128(L)做处理器,考虑到保证CAN通信速率,采用16Mhz外部有源晶振,按照其Datasheet说明,支持0~8Mhz的主频。目前产品使用中就有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如显示乱码,死机情况。
请教各位,有可能是超频引起的这些问题吗?之前超频也试过,是不是短时间使用反映不出问题,时间久了,问题就体现出来了。

网友A:
以前标称8M的128用12M晶振没问题,但新设计都用新的片子,这个还是依照手册最好。

楼主:
是5V的电压

楼主:
看了ATmega128A-AU,说是升级版,就不存在带L和不带L的区分了,订了几片,回来试试,告诉大家结论

网友B(2015-01-22):
请看datasheet 320页、322页,选择宽压版(L)的最高频率8MHz,超过8MHz就存在无法起振的情况。如使用4.5V~5.5V就支持16MHz

网友C:
乱码不一定是MCU问题,可能是软件和外围芯片的问题,试着增加一些延时试试。5V供电用12M是毫无压力的。

网友D:
这个 要设置CKOPT 熔丝位 启用

网友E:
楼主换芯片,L的不支持16MHZ,换PU或AU的,主频16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