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t11温度变化慢

楼主(2011-08-21):
刚上网买了个sht11,带外部封装的,可以直接埋到土里测土壤温湿度,我的程序是每隔两秒测一次温湿度,感觉温度变化有点慢,具体情况如下:sht11测得室内温度27,湿度60,当用手握住sht11,温度逐渐增加为31度,湿度增加为92,此时松手并开始计时,sht11湿度会很快变化为原来的60,而温度则需要15分钟左右才能变为原来的27.温度的恢复是否有点慢呢?望有经验者能够解惑。

楼主:
自己顶一下。那位大虾给点经验啊?

网友A:
温度的滞后性,建议你用锡箔包住传感器。放进水里。然后用普通温度计看误差。然后,使用加热水。看实际和度数的误差,判断滞后。其实普通温度计也有滞后,最后买一个电子的。比较

楼主:
由于学校差,很多东西没有。自己用ds18b20对比测了一下,温度变化要比18b20慢2-3倍。是有滞后,现在就是说不知道这个滞后是否正常,我怕自己买的芯片有问题。

网友B:
温度本来就变化慢

楼主:
哦,那看来是没有问题的了。谢谢大家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