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码减法问题

楼主(2011-08-21):
请问上面那句话怎么理解呢?谢谢。

楼主:
按照它这么说,不是5-3跟3-5的结果一样吗?负5减3的结果是负2?
不理解,求解,谢谢。

网友A:
硬件减法还真没干过,一般都是处理器算了。

你可以这样来理解,减一个正数,等于加一个负数,把正数倒腾成负数,这个操作很简单,加法部分的算法就统一了。

楼主:
3# NE5532 谢谢回答,这个知道,我想请问他那书上的那句话是怎么理解?2L的问题?

网友A:
他的意思是先减除绝对值,再添加符号。其实作者笨了,带符号数直接运算就可以了,符号位自己会出来的。

网友B:
书上(红框内)那句话,只是对减法的普通做法。正常理解即可,好象也没有什么好解释的——平时我们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B:
按照它这么说,不是5-3跟3-5的结果一样吗?负5减3的结果是负2?
不理解,求解,谢谢。
引用 楼主:

你这个理解,显然是对原话理解有误。

楼主:
7# iC921 请问正确的理解是?

网友C:
自已列几个二进制数做一下减法,你就会明白是什么意思了。

网友D:
有些理解有些不理解,看到评语有些乱了

网友E:
不用管那么多,你记着,0永远是0。无符号的话,0xff就变回最大(255),有符号就变成-1,0xfe就是-2,如此类推。不管是8位16位32位64位,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