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一个【升压电路】的问题,多谢!

楼主(2011-08-21):
如下图所示的升压电路,请帮忙详细讲一下工作原理,多谢!

图已经更新!

楼主:
麻烦来个大侠解释一下啊!

网友A:
注意SW是开关波形。
SW低时,5V通过L1和L2逐渐储能,电流逐渐增大,SW高时,这个电流不能突变,就通过D1输出,后面的10V应该缺个电容。D1因此被称为续流二极管。

SW高电位时,C1左端为高、右端被D2的下半钳位在地,等SW低电位时,C1的电压不能突变,因此C1的右边就是负的。

15V类似得到。

网友B:
此电路除去15V和-7V,两个输出,应该就是该芯片的经典应用,可以去查一下它的SPEC。
至于10V如何得来,如楼上所说,其实由L2的储能,开始L2右端为低,有电流流过电感L2,当右端为高时,由于没有电压差,会没有电流,但是由于电感电流不能突变,电流会继续向右流,L2视为一电源。L2右边变为10V。(与电感有关),其实可以想想日光灯的镇流器就明白了。

网友B:
15V是个经典升压电路,
至于-7V怎么的来还望高手指点:)

网友C:
二极管D1左端(L2右端,或SW引脚)标注“5V”是错误的。该点电压波形近似为矩形脉冲,峰值由脉冲宽度和负载决定(实际上受芯片反馈控制),谷值近似为零。
清楚了这一点,15V和-7V是如何产生的就容易理解了。其工作原理与倍压整流差不多,只要考虑二极管D1左端电压为正和为零两种情况C1D2充电放电以及C2D3充电放电过程即可。
此电路不够完整,D2R2之间以及D3R3之间都应该有个电容到地。

楼主:
多谢各位!!
还有几个问题:
1. R6、C6的作用是什么?
2. D2为什么要接在A点而不是直接接地呢?
3. 为什么C3要大于C1,C4大于C2?

多谢!!

楼主:
高手们,来帮我讲解一下啊,多谢!

网友D:
15V的产生,就是传说中的自举电路,10V为基点,当SW为高时给C2充电,加上一个10V-管压降的电压到D3的中心,很明显那个14V是不对的。当SW为低时,由于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所以输出能保持一下较稳定的值,后经过稳压管ZD2-15得到一个稳定的输出15V电压,-7V偶真有点搞不懂,希望下面的能详细的讲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