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设计GPRS模块

楼主(2011-08-21):
小弟要设计一个通过GPRS把所采集的数据发送到网络终端的控制中心电路,但不知道选用哪一种GPRS模块好,还有控制GPRS模块已经选用ARM9来控制,但不知道程序该如何写,希望各位高手给予指导,谢谢!!

网友A:
找个买GPRS模块的,要说明书,看,然后照着写就是了。楼主的题目把偶吓死了,还以为要去接管NOKIA了……

网友B(2011-09-20):
买个模块很简单,直接通过串口发送命令就行,我以前用过华为的GTM900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