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做过用arm的单片机和CC1100的无线设备么

楼主(2011-08-21):
有人用AT91SAM7S系列的单片机和CC1100的SPI通信么?

网友A:
如果只是SPI的话,用IO口模拟都可以啦。

网友B:
用I/O口模拟SPI,毫无问题。

楼主:
用IO口模拟的已经有一个程序了 ,想换成SPI的,但是读寄存器的时候总读不对,每次都是一个固定的错误值。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