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DAC问题

楼主(2011-08-21):
ADC, DAC, dc, AD, AC
各位大侠,

楼主:
各位大侠,
  在对ADC/DAC的选择中发现gain error 和offset error 非常致命。我选的是16BIT ADC,对精度要求非常高,希望测量误差在1mV以内。但大多数ADC考虑到以上两个误差后基本都偏离了这个范围。
  不知各位大侠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软件修正?还是用更高位的ADC?
  比如ADS8254 的OFFSET 0.5MV,GAIN ERROR 就有0.1%,测量一个5V电压其误差就超过了1MV。
   跪求解答!!!

网友A:
OFFSET和Gain error一定条件下都是比较固定的。所以由如下环节来抑制:

出厂校准:设备出厂时候,用精密源给AD端口,然后软件计算偏差并记录,后续计算都加上这个校准;
仪器自校准:仪器内部有一个基准源,比如TL431之类的,定期用AD去采集这个值,计算偏差,并对后续采集做校准。
用户校准:给用户留的校准接口,类似出厂校准。用户用基准来校准。用户校准的值要记录。

楼主:
多谢mmax大侠。
  最近在做测试仪。发现当对采集精度要求高时,很多问题都出现了。
被采集信号是有一定范围的,ADC(16BIT)本身也有一定的范围。如ADC采集范围为-5~5V,而被采集信号为10mV,这样是否需要将被采集信号放大后再用AD采集呢?
  也就是说在ADC地某些区域,其准确度是较好的。

网友B:
肯定是放大之后再采集了,因为adc的误差是固定的,输入信号范围大时,相对的误差就会小一些。

楼主:
请问楼上,你指的误差固定,指的是offset error 还是gain error ?
从这里的情况讲,你大致讲的是offset error吧?
此处若直接测试小信号,offset error应占主体,gain error可以忽略不计。若测试大信号,gain error 占主体?
当然,不同的ADC对应不同的性能。
请指点。十分感谢!!!

网友C:
一般如果是微弱的信号进ADC,一般须要先进行放大。

楼主:
当对信号的采集精度要求高时,很多以前不曾考虑的问题都需要考虑了。
先要设计一个采集精度要达到0.5mV的系统,诸多挑战。。。。。对ADC和小信号理解不够深,那基本设计是无从谈起的。

网友D:
ADC的最终误差不在OFFSET和Gain error,在INL和DNL,这个2个是无法补偿的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
   我选了一款2M频率的ADC.读出的数存取存储器。不知道51能不能胜任

网友E:
2M,相当于每次采样间隔是0.5us。12M的8051每条指令1us,你做一次ADC按100个指令周期,算下来就是100us,那么能有10K的采样率就不错了。

2M这个速度要上DSP了,51,想都别想。再说了,这个速度要根据需求计算的,又不是中国的动车,越快越好。

网友D:
需要带DMA的处理器,不一定要dsp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经过沟通,频率降低。现在目标位对50KHZ,80MV~120MV三角波进行采样,经过初步计算,用2MHZ才能够保证达到目标精度。
51我看是不行了。想用FPGA进行通信控制。目前还只懂FPGA语法,没实际过。不知道用FPGA控制如何?
我查查DMA处理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