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车套件小菜的小S纠结

楼主(2011-08-21):
使用小S 无法下载程序   对照匠人的帖子制作插头  但是我发现好像我这个红色的线不是VDD   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小S已经刷2.3  求助啊  指示灯已经用短路插连接  但是用小S供电  灯不亮  我感觉最大嫌疑就是这个自制的插头  其他应该没问题  求高人指点迷津

网友A:
回复 楼主:

小S只有在处于Download和Run状态下才会输出电压的,呵呵。

楼主:
刚插上小S  绿灯一直亮  然后点擦除  时候红灯开始常亮   一会就灭了 显示无法通讯

网友A:
回复 楼主:

红色的线是GND,不是VDD啊!

网友B:
给个示意图就明白了
这是用万用表测的。

楼主:
这是 图解《中颖JTAG下载线》和《中颖ISP51下载线》的制作  的帖子里的    哪里不对???

楼主:
:'(看了 zxcscm  的示意图我懂了  原来是我弄倒了  谢谢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楼主仔细看一下,他的哪条线跟你哪条线一样吗?接口都不一样啊!

楼主:
饿  这个是不是 jet51的??   但是那个帖子lz说接口定义一样啊

网友C:
jet51 和 小S 的引线排列和定义一样!

只是,LZ的红线不是VDD输出~~~ :L

网友C:
杜邦插头正好焊相反,详情请看 5楼盆友的贴图。

楼主:
现在重新焊接杜邦头了   确定对了    指示灯也亮了   但是 就是没法通讯 通讯超时 到底啥问题呢?

网友A:
回复 楼主:

呵呵!楼上朋友估计是没做功课,上个截图把情况说明,估是因为你用上述连接在ISP51下运行,所以会出现如上问题,应该在Keil下运行的!

楼主:
:$的确是我的预习工作没做好  用keil下载成功了  我下载的测试程序  刚才7805差点烧了   一开始小S接头连接错误 7805发热 幸亏及时断电了  险( ⊙ o ⊙ )啊!

网友C:
恭喜LZ,  进级成功~~~ :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