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放大电路最大不失真输出电压,两种求法的比较

楼主(2011-08-21):
最大不失真输出电压:
Uom=min{Uceq-Uces,Vcc-Uceq},
其中,若Uom=Uceq-Uces,则晶体管先出现饱和失真
        若Uom=Vcc-Uceq,则晶体管先出现截止失真
但是有时候先出现截止失真的情况Uom=Icq*(Rc//RL),
请问Icq*(Rc//RL)和Vcc-Uceq分别在什么情况下使用?

网友A:
前者在有负载RL的情况下使用,后者在分析静态工作点且有输出端耦合电容的情况下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