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A7361 有问

楼主(2011-08-21):
MMA7361的XYZ轴输出电压是多少?
怎么我用数字万用表测出的范围是这样的?正常吗?要放大吗?
X轴  40ma-77ma
Y轴  0ma-400ma
Z轴  0.6V-2.2V

网友A:
神马的 MA?  AM?

水平太低,看不懂~~~  :L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打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XYZ轴的电压应是多少?

网友A:
在静态重力加速度作用下,MMA7361用3.3V电压供电,XYZ轴的电压零位为1.65V ,高输出电压为2.45V, 低输出电压为0.85V。

网友B(2011-12-13):
这个电压是不对的,楼主要注意一下/sleep管脚,有可能芯片没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