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准电压源的纹波多大算正常?

楼主(2011-08-21):
我使用下面芯片时测出来的纹波是20-30mV!

网友A:
和供电电源关系很大

网友B:
严格来说基准电压源不会产生纹波(负载瞬态特性造成的波动除外),提供的是纹波抑制比。

楼主:
还没接负载,用78系列的稳压芯片供电~~~~~~另外稳压芯片的纹波才30-40mV

网友C:
这种基准的本身噪音也就20uV-30uV,楼主的大了1000倍,显然不正常。
检查一下供电和干扰,再就是电路是否存在震荡或高频开关电路,测试点是否不稳定。

网友D:
注意测试方法,示波器的地线不能长

网友E:
示波器的地线一般是不接的

网友F:
你的输出可能发生振荡了,估计是接了不合适的输出电容。

网友G:
测量纹波时,示波器的地要特别注意,最好是从基准的地引出一根短线(越短越好),然后接到示波器探针靠近测量端子的地(注意,不是那个地线夹子)

网友H:
然后接到示波器探针靠近测量端子的地(注意,不是那个地线夹子),,这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G:
大多数示波器探针顶端有一圈裸露的金属,这个也是地,但不同于那个用线引出的地(即鳄鱼夹地,此地线由于引线较长所以引入干扰较大),测量纹波要接到前者。

网友I:
用差分探头测才比较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