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交流等效电路求解输出电阻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8-21):
首先说下你这个求法,1.先从e、c向左看进去求等效电阻(Rs//Rb+rbe) 2.把改电阻等效到Re的回路(Rs//Rb+rbe/1+β) 3、从Uo的端口向右看进去求等效电阻,就是图片上给的公式了。至于为什么不把1+β这个分母变成Re的倍数,因为你是求Uo口的等效电阻,Re已经在所求的回路,不能做任何变化。楼主的电路要回炉了……

网友B:
re LZ:

这是个共集电极(射随)电路的等效模型。

其中 (Rs//Rb+rbe) / (1+β) 是将 Rs//Rb+rbe 折合到输出的等效输出阻抗,再和 Re 并联便就是:

  Re // [(Rs//Rb+rbe) / (1+β)]

注意,此地不是Re / [(Rs//Rb+rbe) / (1+β)],所以不存在将 (1+β) 翻上去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