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FET管的ID值在电压很小的时候会变小吗

楼主(2011-08-21):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问题,最好看看该型号MOS管的特性曲线。从曲线上就可以知道DS之间电压很小时,漏极电流是否可以“很大”。

网友B:
从电路图上看,MOSFET最大功率发生在0.01欧,此时电流为75A,功率56W,是可以烧坏的。

从文字上看,有的管子内阻可以6mR,那样0.15V时就是25A、3.75W,也有可能给不加散热片的管子烧坏。

楼主:
曲线图表上面在小电压特性上面不是很详细,实验的难度也很大,0。15V的测试电源很难找,不用说电流输出到80A了

网友C:
如果电源电压只有0.15V,就算不加散热器都烧不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