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使用的是AVR Studio 4,遇到了如题问题

楼主(2011-08-21):
看图好像是时钟不同步了?我用的是天祥的AVR开发板,不知道怎么搞的,求助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A:
怎么搞的

网友B:
高科技,,没用功,围观

网友C(2011-09-28):
是不是用非正常操作,从开始一步步操作试试,不行就换个IC ,Ic配置为外部时钟而你外部时钟电路有问题也可能导致此现象吧 个人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