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设计请教

楼主(2011-08-21):
手上有部电机,有三根线。公共线为红色  还有一根蓝色和白色。红色+白色一直接220V电机正转。红色+蓝色接220V电机反转。怎么用单片机控制啊?

网友A:
至少可以用继电器控制。

网友B:
单片机(输出)+ 启动 + (固态)继电器,即可。当然这仅为驱动功能,还需考虑控制和可靠性的问题。

网友C:
单片机 加 光耦隔离  加 低压中间继电器 , 低压中间继电器 去 控制接触器!

网友D:
5w小功率变压器,整个12V,再来个78L05,5V给单片机12V控制2继电器,
这个最简单,

网友E:
从速度来看 这是Hz级别的IO控制 从功率看 这是电力级别的控制  综合来说就是单片机低速功率接口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