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个带通有点疑虑

楼主:
假设频率趋于0可以算出具体的电压放大倍数
同样假设频率趋于无穷大则这个时候电压放大倍数就趋于0了 感觉有点像低通呢 但是书上说的是带通 不太理解 忘高手指点

网友A(2011-08-21):
传递函数

拿了运放看,也像是带通

网友B:
to LZ:

“假设频率趋于0可以算出具体的电压放大倍数”

若输入信号的频率非常低(接近于零),其中的两个电容都可拿掉。如此,后面运放输出将固定为零(输入对输出无影响),所以输出为零。

网友:
电源带通电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