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帮帮忙把。。 PCB

楼主(2011-08-21):
:'( 今天在用altium 画 PCB的时候。。不知道改什么。。造成在移动原器件的时候网络连线全部消失。。包括移动的这个元器件。。  纠结中。。。
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A:
重新刷新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B:
鼠线有个选项可以打开关闭的

楼主:
那个选项啊 。。。  找了半天都没找到。。 帮帮忙吧。。。

楼主:
那个选项啊 。。。  找了半天都没找到。。 帮帮忙吧。。。
3# acute1110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刷新。。不理解。。

网友C:
按键盘上的“END”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行啊。。。还是老样子。。

网友D:
再不选中任何元件的条件下  按一下键盘上的N  然后会有两个选项让你选的  剩下的就看你自己了

网友D:
当然上面我说的只是快捷键  你也可以不用快捷键  具体在哪自己摸索一下

网友C:
那就不是刷新问题了,你删除了器件吧

网友C:
没退出的话,用恢复啊,一直恢复到出错以前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器件的问题。。我把altium 卸了又重装还不行。。求解。。。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行啊 。。 不是这的问题。。 求解

网友E:
在history里看看吧